东芝 L510 北桥阻值

楼主(2011-09-15):
请大家看看这北桥的阻值正常吗?

网友:
看不太清楚,是不是有三个短路的?这板子经常修,如果短了肯定就有问题

网友:
不正常的 不可以有o的

网友:
正常!我测了!也是一样的!

网友:
不正长吧

网友:
965北桥吧是正常的

网友:
965的时有机个是0欧的

网友:
965R 有几个是0的

网友:
965的好像有吧

网友:
你是不是对地测出来的,阻值

网友:
手上有个东芝M202,故障是时系统不定时死机黑屏花屏,听说这款有CPU供电不足的通病,于是给CPU供电那里加了两个电容,加了后开机直接到电流0.92 掉电了,怎么办呀,!

网友:
现在手上也没有图,容户现在要求把机器还原,这次估计得陪了!

网友:
虽然是0不一定是短路,最好找个图纸,有可能回路中有电感元件

网友:
我上次测得也有几个是0不过可以开机

网友:
965的正常。但用二极管档位打阻值的单位不是欧姆,是毫伏。

网友:
碰到过965有一个电容为对地值为0的,那机正常

网友:
965的北桥就是有三个电阻为0欧,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