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945GCT-M2不跑码 电源管理芯片

楼主(2011-09-15):
刚做维修的.一块ECS 945GCT-M2的主板RST灯常亮,不跑码.测CPU 周围的MOS管上管有12V 下管没电,查RT8802A的工作电压正常.是不是这个RT8802A坏了,这个芯片要是坏了,请问高手都在哪有卖的.我现在没有料板.

网友(点评):
内存--桥--总线供电都正常了没有

网友:
看看 IO  大多 IO出问题!!!       供电  时钟   复位   按这个修

网友:
本人刚学这行,现在CPU的供电没有,芯片没有发烫的,桥也用手压过.红框的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.

是的!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。你拍全图和局部图判断更准确的

网友:
cpu前1.2V电压有没有?还有8802的EN电压正常吗?

网友A:
检测卡上有显示吗?换个IO试试

网友:
因该就是管理芯片坏了

网友B:
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吗?  内存 桥  电压都正常吗?

网友:
对 先测下内存电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检测卡上有显示吗?换个IO试试

检测卡显示00,RST灯常亮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吗?  内存 桥  电压都正常吗?

内在1.83,请问桥电压从哪可以量出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检测卡显示00,RST灯常亮.

呵呵,那就按照cpu没有电压修呗,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正常不,en有电压没有,不行换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D:
   上管有12V下管没电,不知道你测得是哪个极,测量仔细再发问,说清楚问题大家好帮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管有12V下管没电,不知道你测得是哪个极,测量仔细再发问,说清楚问题大家好帮你

测的是D极,G极没有电压.请问高手们你们维修时这些芯片一般到哪买?这在镇上做维修的,有点不方便.

网友(点评):
测下G极到该芯片的DH脚通不通,如果不通可能板子短线,如果通可能为芯片坏或者该电路有问题芯片保护了

网友:
当地没有电子市场吗,去市里,淘宝上看看能不能买到,平时多积攒一些废板子或收一些

网友:
淘宝上应该有的

网友:
查电源芯片工作条件及到下管线路。先查清问题所在再开干,砍柴要先磨刀啊

网友:
这个板看看北桥附近那个场管吧,可能有惊喜哦。软击穿的几率很高。应该是无南北桥供电无PG无主供电无复位的吧。建议先修桥供电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.客户不修了,给他换个板子说300块,他说贵,不修了.

网友:
你把情况描述清楚一些

网友:
好了的话 请复帖

网友:
G极没有电压的话,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