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冷静王 HK400-55AP 钻石版12V偏高

楼主(2011-09-15):
航嘉冷静王 HK400-55AP 钻石版开机无反应,5V待机电压有,保险没有坏,后测开关管发现一个J13007-2三极管坏,找旧板上换上后能开机,开机测其他各路电压都正常,就12V电压有13.6V ,请教各位高手下一步该修哪里?

网友:
都没有同仁修过这样的电源吗?版主呢出来指点下呀。

网友:
带负载看下电压会下来吗?

网友:
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可以调整的电位器,如果有的话,可以轻轻的调一下,看能不能调下来

网友:
刚好今天有个电源坏,手上没有好的了,就用这个上了,开机测试12V现在是12.06V 一切正常,多谢楼上两位兄弟的回复。

网友:
有的电源空载偏高  带上负载就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