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求助

楼主(2011-09-15):
保险烧了 ,拆开后发现大电解鼓了一个,13009坏掉 ,1个100K电阻坏掉 ,找旧件,依次换两个13009,2个100k电阻 ,两个大电解电容,接电后保险又烧了,求各位师傅指点

网友:
辅助电路部分或整流桥有短路!

网友:
辅助开关管3866短路了吧

网友A:
保险烧坏的时候 建议整流桥 贴片开关管 色环电阻一并更换

网友B:
呵呵,有没有换三极管B极一般有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,看看坏了没有。
在看看全桥整流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后级还有短的地方。

网友:
不要盲目上电,线测量是否还存在短路点再说。

网友:
串灯泡安全点,没有那么恐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有没有换三极管B极一般有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,看看坏了没有。
在看看全桥整流有没有问题。

这位师傅,我找不到那个10欧的电阻啊

网友:
故障在桥堆 或待机开关管击穿。先去掉待机开关管修好300V电路。在修待机电路。

网友:
故障在桥堆 或待机开关管击穿。先去掉待机开关管修好300V电路。在修待机电路。赞同!!!

网友:
开关管可以先弄下来不装,先把前级的整流桥、MOV等搞定。

网友:
功率管,桥也要查一下,一般保险炸的,换完坏的零件,先串个100W灯泡,再上电,有些坏的零件可能会没查到的.

网友:
故障在桥堆 或待机开关管击穿。先去掉待机开关管修好300V电路。在修待机电路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50833-1-1.html

网友C(2011-10-18):
不上13009   串个100W的灯泡,加电后灯泡亮一下就灭怎么回事    ,请教师傅那里的问题啊

网友:
各位师傅 ,这个电源已经不烧保险了,有新问题,通电后有待机电压,但是不启动,请各位师傅指点

网友:
查开关管的控制极电阻和芯片

网友:
待机电压3.67V 偏低     紫线电压5.12V     请教各位哪儿的原因啊

网友:
不启动是辅助电路零件坏

网友:
反馈出问题了   查一下反馈

网友:
烧保险肯定有断路的地方了。同一楼上的说的,先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再通电。要不然会使故障扩大,坏的东西越来越多。

网友:
你说的待机是不是绿线电压?5VSB在5.12V按说也是正常范围内。短接绿线测494或者7500四脚的电压有没有拉低?一步一步来,我也是新手,共同学习。

网友:
反馈电路怎么查啊 ,教教我啊

网友:
顺便问一下 用数字表怎么检测3866 的好坏啊啊

网友:
上个灯光,上电时灯亮下就灭 说明正常了,如常亮前极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上13009   串个100W的灯泡,加电后灯泡亮一下就灭怎么回事    ,请教师傅那里的问题啊

这说明正常了 没有短路了 灯泡要是一直常量就说明还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谢谢楼上 , 现在的问题是绿线电压3.7V 不能启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险烧坏的时候 建议整流桥 贴片开关管 色环电阻一并更换

连电容也一起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