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D主板循环掉电上电

楼主(2011-09-15):
接一块845D主板,触发后正常跑码,但还没跑完,就出现三秒钟就掉电,过三秒自动又上电,过三秒又掉,又上,反复循环。

拨了内存当在C1,但还是循环掉电上电。查全板供电没问题。又查开机电路,这板的IO是IT8712F-A 0444 ISX,记得开机脚位的顺序是75-72-71-76,76脚连接的是绿线,触发后量绿线的电压,加电时是低电位掉电时是高电位反复循环。

看来掉电是给绿线的信号有问题造成的。又量71脚,加电时是3.4掉电时是0.3反复循环。  71脚应该是SLPS3#,触发后不应该时高时低。

挑开71脚,能触发,而且触发后不掉电了,跑码正常,能进PE, 但在PE里关机后风扇等还是转的。再量71脚的焊盘,怎么量都是3.4V,由于操作不得劲儿,在PE里关机后的一瞬间是不是有变化也没量到,反正71脚焊盘电压始终是3.4V。

就这样装了系统,也能用,就是关机时在屏幕黑的时候要及时拨掉电源,否则6纸秒后就会自动再触发。

想换IO但只找到一个 IT8712F-A GSX,技嘉的,不敢换。

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100%IO坏了。

网友:
什么东西没有绝对百分百的,但IO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71挑开还是能触发,差不多是IO了吧,IO没收到ICH给的SLP_S3#都能拉低绿线,IO可能性大。这个IO也不是很难找,建议楼主先换了再说吧。再说IO也是主板常坏的件。

网友:
LZ还是换个IO吧  以免以后故障扩大

网友:
修板有一个捷径  只要你想到是某芯片的问题就换 南北桥显卡除外  因为你换了能省下很多检测的时间  不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

网友:
I/O的关系不大,这个问题应该要按挡内存来修,内存供电,CPU座,北桥,BIOS,

网友:
要是上述方面有问题,那电脑能正常运行吗?

我已做了XP系统运行的很好,除了不能正常关机外一切正常,这应该可以排除桥内存等的问题了吧

网友:
先换IO试试吧

网友:
技嘉的IO换上也不好使。

网友:
呵呵,是的,技嘉的I/O不能代换,其实还可以查一下PWON 开关的正线是到I/O还是到三极管,到哪就是哪坏,

网友:
LZ还是换个IO吧

网友:
技嘉一定要原值代换,不好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