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前端总线上拉电压

楼主(2011-09-15):
小弟刚学习主板维修 想请问下 主板维修主要是按照 供电  时钟  复位  来维修的  但具体供电 都需要测量那些供电呢  测试点是哪里呢  能否有老师前辈指导下呢 小弟不胜感激  另外 前端总线上拉电压从哪里可以量出呢?

网友:
哎  怎么多人看了 难道没没朋友帮下忙吗

网友:
前段总线的电压   一般   北桥旁边的一个场管提供   1.2V左右

网友:
谢谢  虽然是是短短的几句话 但小弟不胜感激啊
谢谢您的帮助

网友A:
嗯是的  一般在北桥和cpu附近的一个场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是的  一般在北桥和cpu附近的一个场管

谢谢  如果 这个电压不正常的话 通常是这个场管坏了 还是哪里坏了 应该往哪个方向查?

网友A:
一般是找这个场管的控制   是358     或者是其他的管理芯片   当然首先要排除场管本省的坏 引起的电压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找这个场管的控制   是358     或者是其他的管理芯片   当然首先要排除场管本省的坏 引起的电压不正常 ...

谢谢  看来要不断学习啊

网友(2013-03-19):
具体就是在北桥周围的一个上拉场管测量

网友(2013-12-15):
由VTT电路产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