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键盘PS2口不能用,鼠标没问题,不想用USB键盘,高手给个答案!

楼主(2011-09-15):
FB1--FB6 都是5V

网友:
搞个USB转接口         再用ps2键盘

网友A:
確認PS/2鍵盤口供電正常不? 再不成, 把那幾個小電容全給拆了, 可能是其中一個漏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確認PS/2鍵盤口供電正常不? 再不成, 把那幾個小電容全給拆了, 可能是其中一個漏電

拆C5--C10吗?

网友:
小电容是C5-C10吗? PS/2口供电的,开机的时候,键盘上3个灯闪一下就再没反应了!

网友:
對, 就是那5個小的C?(沒看清) - C10...

若拆後正常的話, 切記已通電使用用中時不要隨意拔插鍵盤鼠標...
不然就真的會掛了... (那5個小電容是防靜電干擾用的)

网友:
向楼上的学习了

网友:
是PS2电路那块的问题  估计有短路的地方吧

网友:
跑一下电路看是不是IO的问题。一般换IO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可以换接口试试

网友:
前两天修了个PS/2都不能用的,电容,排阻,接口,I/O换了4个,都不行就没有修了。好像还有几个信号到IO的。

网友(2015-01-19):
我之前也遇到过同个问题,,换了io就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IO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