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50进PE蓝屏,进系统也是蓝屏,请求大师帮助

楼主(2011-09-15):
昨天客户拿一台机器,联想旭日150说进系统蓝屏,还是以为是系统坏了,没有想到进PE系统一样蓝屏,换个硬盘与光盘故障一样,哪就这样我把硬盘拆了不装还是一样蓝屏,内存换过,CPU换过,请教各位大师帮助一下,谢谢,北桥为:855GME   南桥为:FW82801DBM,不知道哪位大师可以指教一下,先行谢谢啊!!~

网友:
哥们,换北桥吧,小弟这里也有一台,和您一样的情况,换了就不蓝屏了。

网友:
先加焊CPU供电(ADP3205),这个事150的通病了,不行再换北桥。

网友:
先加焊CPU供电(ADP3205),这个事150的通病了 一般蓝屏换这个都能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