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0 加电问题

楼主(2011-09-15):
    因为屏坏,用的外接,可外接后发现,切换到只用外接,开机一切正常,等进入系统桌面后,黑屏无显示,再切换到内屏和外屏同用时,外屏就亮了。本来这样也可以揍活着用,但新问题又出现了,基本上一动鼠标就死机。怀疑是显卡问题,但发现此本为集成显卡,于是做桥,加焊技术自身觉得还揍活。接着,上件测试,新问题又出现了,接上外接电源,电源指示灯亮。按开机键开机,电源指示灯灭了,电流为0.01A,因为芯片级维修,刚刚入门,只能做一些基本的BGA加焊维修。深入的电子电路还不是很非常懂,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。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或类似的情况的,敬请赐教。

网友:
现在现像应该是各组电路都无法加电,请问一下,有没有什么常见的故障点,及测量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