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CPU使用一直100%求解决

楼主(2011-09-15):
刚换的HP NC6400 主板     原装CPU T5600的   换过了 内存  硬盘  系统   还是不行  会不会是板子本身有问题呢?  求各位高手给个指点

网友:
CPU也换过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 充电IC 外围的 三极管问题??

网友:
CPU换过了 大招出完了.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,换南桥

网友:
cpu都换了,你就再换换主板看看呗

网友:
这种问题难道就解决不了了吗

网友:
换个适配器看看

网友:
你发这个版块 不对吧?

网友:
确实遇到一次联想机器这样问题, 我换了内存好了,也不想搞清为什么,几年才遇到一次的问题

网友:
還有這樣的事

网友:
只见过系统问题点CPU100%的,硬件问题没有碰到过,楼主现在修好没,修好了公布一下是啥问题!进PE看看还是100不。

网友:
电源换过了没有呀

网友:
中病毒了吧。。。

网友:
硬盘故障会出现这种问题,我遇到过。  不过楼主貌似都换光了都没解决,何不连主板一起换了算了,至少能确认问题在哪了,呵呵。

网友:
多半中毒啦,主板故障cpu应该不会一直100%

网友:
搞的机器少,碰到的都是中毒了导致的

网友:
系统  也 有可能  如果 重装 系统还是那样  的 话 就是 主板的 问题 的 了        元器件 ;老化 了        那样 就没 价值 了   考虑 换新板子 的了

网友:
CPU使用率高好像应该是软件部分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