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板上的开启电压怎 样修

楼主(2011-09-15):
驱动板上的开启电压怎 样修?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刷程序就会加电? 请各位给说点经验 谢谢

网友:
各位能不能分享一下啊  谢谢了。咱们共同学习一哈。又不会抢你们的生意。

网友:
你说的太含糊了

网友:
不好修,不如换通用板快

网友:
很少去折腾驱动板。

网友:
驱动板在正常供电的情况下,按下开机键,输出一个高电平给高压背光灯电路,点亮背光灯,你是问这个开启电压吗?

网友:
先谢谢你,我说的不是这个开启,有时候不加点是开启3.3没有出来,我说的是这个开启.也有可能跟你说的一样吧,我不会,刚学分不清那是那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