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TL431 的好坏

楼主(2011-09-15):
如何用万用表来判断TL431的好坏

网友:
用个好的对着测试下

正解

网友:
我这有好几个旧的就是不知道那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

网友:
呵呵,内部是电路,不是很好侧。最好能用药机器试一下。
我这边有测是好的,但是上机就不能用的。

网友:
那就是说只能用替换法

网友:
可以带电测 2.5V基准电压脚

网友:
要检测光耦我们要先搞懂光耦的原理。光耦有点的为发光二极管冷地端  没点的一端为热地端为光敏二极管。检测方法;用指针表电阻档接在热地端。用数字表二极管档 测量冷地端 测到正向电阻小的的时候  二极管发光   指针表会跑到电阻小的方向  具体阻值要看光耦型号对比。

网友(点评):
真是厉害 版主是不是一次性阅无数帖,答案贴错?

网友:
不值钱的东西,找一个换下,一般是雷击的比较严重的才坏

网友:
人家问TL431精密稳压管 你回答的光耦 看好题目大哥

网友:
直接换一个。。。这个不贵

网友:
版主啊,是431,人家不是问的光耦啊。

网友:
与正常电路进行比测。

网友:
给你个TL431的测试方法。见图。

网友:
判断TL431是否损坏,很简单的方法,只要9V万用表电池或5V或以上电压的直流电源(不超36V),直流电阻一个1/8W,4.7K的,将TL431的中间的引脚接电源的地(指2脚,元件正视图),然后将1,3短路再用4.7K电阻串联接到电源的正极,然后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引脚1&3对2脚,电压为约2.5V是好的,其它电压则是该元件已损坏。

网友:
要找出供电脚   电流电压检测脚     要上电检测的

网友:
我一般也是直接代换,连光耦一起换

网友:
维修人员手边应该都有几个好的电源,代换一下最好。

网友(2011-11-10):
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

网友A:
一般都是现用现测最好,看看有无输入,看看A脚的两个电阻,在看看有无稳压效果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...

网友B:
找个好的电源,把原装的TL431拆下来,然后输出接上电压表,TL431的位置安上IC插座,把测试的插上去,快速的通电,看输出电压,然后马上关机,如果输出电压正常,则TL431就是好的。随手测量一把,都可以了,快速的很哟!

网友:
查TL431的图纸吧, 在量每个角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修ATX电源,测试TL431的小工具!对修电源者来说,半个小时搞定!
http://www.91xiu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8197&fromuid=452560

网友:
431坏的比较少,在在电路中主要做比较输出

网友(2015-02-14):
引用 网友B:
找个好的电源,把原装的TL431拆下来,然后输出接上电压表,TL431的位置安上IC插座,把测试的插上去,快速的 ...

TL431本身阳级输出电压应该是由本身内部二极管的稳压值大小来决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现用现测最好,看看有无输入,看看A脚的两个电阻,在看看有无稳压效果。

TL431本身损坏其本身内部的稳压二极管就会变成电阻性质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在理,测好了一批,以后遇到直接换上。

网友:
学习分享一下好的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