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MHDD扫描完好但是不能分区!!!!!

楼主(2011-09-15):
有块硬盘,MHDD扫描很好!原始原因就是进系统超慢,要10多分钟!结果拆下MHDD扫描完好!但是不能分区!!!

网友(点评):
试试把电路板拆下来 磁头出来有两排触点 时间久了会氧化 用橡皮擦 擦一下 擦到发亮为止 把电机上的4个触点也擦一下 也许就能解决问题了

网友:
是不是shu 据线的事情

网友:
换个台电脑试一下。有事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什么盘西数的话换板子看看

网友:
ST的盘
还是10的
素不素啊楼主

网友:
换别外一台电脑再试,你用的是什么分区软件啊

网友:
主板放电试试看
我碰要一次就是这样

网友:
用MHDD清零。进入mhdd后F3,选择用硬盘,然后输入erase。。。。

网友:
硬盘只读了吧,不是三星盘吧

网友:
试过这样的问题,里面有还原的原因.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块硬盘有此问题,是希捷120G的。

网友:
绝对是盘的问题!不是电脑啊,什么BIOS啊,什么数据线啊!换在别台电脑上 也一样的不能分区!

MHDD扫描完好!也可以装系统!就是进系统速度超慢!进度条都要走几分钟

网友:
       把硬盘清零看下能行不.再过用的分区软件换个别的试试.

网友(2011-10-15):
我有块WD 160G串口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,扫描没问题,写入巨慢,也愁这事呢

网友:
西数反应慢的也是固件门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