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sp小电源风扇不转问题

楼主(2011-09-15):
  今天给一个客户换了个旧的电源后  客户走了   留在我手里的fsp小电源是因风扇声音大而没有合适的风扇换,才给客户换了个大号的电源。可问题来了  我给风扇加完油后装好电源,短接绿黑线  无反应。但是绿线和紫线都有5.8v的电压,再次短接绿黑线,电源还是无反应 即风扇不东,测无12伏 3.3伏以及5伏电压值。打开电源发现后级的四个电容明显冒盖。难道是我烧掉的电源吗。可是在客户的机子里正常运转啊  造车这样的结果就是我给电源风扇加了点油  另外用强力吹风机给电源除了尘,现在请教大侠,电源后级是否有短路存在或者换好电容就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看看被你换上的风扇是否短路了,可取下后,换好电容应该可以俢好

网友:
我没换风扇 只是给风扇轴加了点缝纫机油
不过我还真的得查一下风扇问题

网友:
电容有问题,会造成有事能工作,有事不工作的问题。还有就是有些电源要接上主板才能正常启动的。

网友:
好的  谢谢楼上的提醒  我再折腾折腾

网友:
风扇短路引起得,不信你风扇拆下来,风扇肯定报废了,裁缝油加多了,盆友!

网友:
我有个同样故障的不过短路绿线启动不来并伴有滋滋声这俩天在
捣鼓

网友:
非常受益!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