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 充电中,电流表就有5A,,这个怎样搞啊

楼主(2011-09-15):
IBM T40 充电中,电流表就有5A,,这个怎样搞啊

网友:
有点大哦。

网友:
高不是一点点啊

网友:
就是啊,不敢上电啊,,,我晕倒,,,我换个3806试下吧,,

网友:
换了个3806与Q4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功底不错啊一看一个准。还是比较幸运啊

网友(点评):
不好意思,我看错了,请原谅

网友:
神人,你怎么就知道是3806和Q4有问题?

网友:
楼主啊,肯定有问题啊,这个不用说了,我能说的就是,你不上电池是多少电流变动,你可以这样看看,这些电流都耗到那去了,一个卸,光驱那掉,看看电流,硬盘拿掉看看是多少,在随便说一下,在待机充电是多少,这些都是要知道的,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过程,你看看先

网友:
Q4是充电MOS管还是隔离MOS管吧?

网友:
你怎么知道一看一个准啊。你在旁边啊

网友:
明显充电的MOS管不受PMW控制了。

网友:
充电上管完全导通了,16V直接充电了

网友:
那么电池就坏了啊  这个老本本有点中奖的感觉的

网友:
不是一般的大

网友:
是不是有短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