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修9800GT短路保护,求帮助!

楼主(2011-09-15):
O(∩_∩)O~ 第一次修显卡 是自己以前买的二手货
型号是华硕EN9800GT 1G显存
故障是 一按电源就掉电了
测得一核心供电上MOS管短路(我是把核心供电电感都翘起来测的)
具体型号是K0305(下MOS管是K0301) 核心供电芯片是BD-AD(此芯片在网上怎么查都查不到)
GPU阻值0.4欧
GPU是三湘供电的 分别是一个上管对应两个下管 但我发现其中一个上管D级被绝缘的东西隔开了 也就是只有两个上管在工作
而其中一个上管和S级D级都相连
请问这要换的话 具体要换哪些元件啊
还有我之前怀疑是 上管D级的滤波电容坏了 所以都拆了 (这样有关系吗?)

网友(点评):
有点乱,LZ能不能弄个图片上来看看啊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显存供电阻值正常 那修复的几率非常大 显存如果短了 你GPU一般也跟着挂了 如果你不是很懂测量 把核心供电上管全部拿下 还短 把下管也拿下 直到不短为止(测正面1.2.3脚的阻值就行了)不短了就把好的管子装上

网友:
已经加上图片了 谢谢

网友:
电容还是要放。没试过全拆会不会烧东西,但保证不好用。GPU 0.4好像有点低,试试把上下管和IC都拆了量阻值,应该是1欧以上吧。

网友:
我把核心供电电感都翘起来了    直接测后面电容的阻值就是0.4欧 是不是GPU挂了?

网友(点评):
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,不过没见过小于1欧的。

网友A:
楼主先把短路的那个K0305换掉,然后跑下被隔开的那个K0305的D极电路,看看是不是以前就是因为这个mos管短路给垫起来的,至于GPU你测的是0.4欧这个你是测得哪里?G92核心有些低电平的脚位确实阻值很低,不过你的优点偏低,建议LZ先打背面和正面的二极体值,然后再确定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先把短路的那个K0305换掉,然后跑下被隔开的那个K0305的D极电路,看看是不是以前就是因为这个mos管短路 ...

0.4欧 我是测翘起来的电感不和上管S级相连的那一端 我在去测测

网友:
打一下DG的阻值就知道哪个管子坏了

网友:
0.4可能GPU挂了

网友:
什么东西掉电?主板吗?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U

网友(点评):
胡扯,显卡短路跟CPU有毛关系!

网友:
话说我很有兴趣玩玩LZ的这块显卡,看看是否能绣上

网友:
可以把3颗供电电感拆了直接打gpu上小电容的阻值,看看阻值还是不是0.4,9800卡这阻值有可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GPUr挂的可能比较大啊

网友:
GPU的值有点儿低啊!祝你好运!把场管取下来看看还保护不保护

网友:
把GS极相通的换掉,电源管理芯片也一起换就差不多了!

网友:
mos没坏板没烧穿的话 追导通的S极线路,基本也就到电源IC了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没有啊

网友:
诶 修不好啊 这个显卡的供电芯片  和MOS管都找不到啊 囧了 放弃修了

网友:
华硕上的是不好找。呵呵。主要是现在9800GT卡 还算可以的。本来华硕的显卡就少。呵呵。看看能有什么能代替的。

网友:
刚开始见到楼主发帖兴致勃勃的 怎么到最后放弃了呢!不妨加焊下GPU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