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1点位图打不开

楼主(2011-09-15):
  论坛上找到点位图了,可是打不开,能后论坛前辈给了个Tebo-View,可是打不开,提示缺少某个文件,还说重新安装此应用程序能修复此问题大家看看,给个支个招。系统我换了3个,都不行,难道该程序要安装才能用吗?

网友A:
换个软件   我用那个很 好用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个软件   我用那个很 好用得

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不开呀,老大

我下到电脑里面来,打不开呀,难道要在线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呀

具体名字我看;了告诉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