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自动上电怎么修哦!

楼主(2011-09-15):
一个先马的电源,插上电源线,就自动上电,所有电压不稳定。本人是菜鸟。希望网友给个维修思路

网友:
电压会不稳定??。。。。一班自动上电都正常的

网友:
怎么会不稳呢

网友:
查PS-ON电路!另外电源芯片是什么?说具体点,思路才清晰

网友:
绿线的电压是多少。
一般的要5V,如果绿线上的电压太低,就会自己上电。

网友:
自动上电时,绿色线电压为0V  ,电源芯片 KA 7500   LM 393  LP7510

网友:
所有电压不稳定,电路板腐蚀严重。需要清洗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有点不好讲  查PS-ON电路  换33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