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进了几次系统,,发现经常用进不了系统,在滚动条那里就死机

楼主(2011-09-15):
IBM T40 开始是充电问题,后多进了几次系统,,发现经常用进不了系统,,,在滚动条那里转几个就死在那里,,还没有碰到过来这样的问题啊,,有谁碰到过吗

网友:
碰到这样的问题还真的不好搞啊,,不知是那里的问题

网友:
南桥虚了没?

网友:
南桥不用想了!

网友:
系统试了吗,硬盘内存试了吗?

网友:
这个情况,一般都是显卡虚汗导致的,你压住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 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 T40这款机器显卡是通病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比较多如果是显卡的问题你可以进安全模式,是显卡问题一般多可以进去安全模式.或者用PE.

网友:
搞好了,是无线网卡导致的,拿掉就可以,,换了一个也可以进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