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虾们 我的华硕待机0.16 显卡发烫,求解

楼主(2011-09-15):
如题,进受到客户的华硕的i5 ,北桥集成的,拆机发现北桥发烫,不知何从下手,高端管输出1.25 控制1.45,,

网友:
会测各供电电压的,可以查图纸解决的。怎么说北桥集成的啊

网友:
因为是i5 的机器,有个南桥,在显卡附近还有两个显存,别无其他的,所以断定集成显卡,不知道对否???大虾有图纸么???小弟是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