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5.1显示器通电不显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9-15):
插电不亮机,拆机电源板大电容鼓包,400V,100UF,换上之后,再查查保险有没有坏,不通,拿两段铜丝连上,再检测桥堆,正常的应该二极管挡测量有500-900欧姆的阻值,换桥堆.生怕保险烧掉就在保险两端接个灯泡测试,这样就不短路了,短路的话电灯就亮起来了(舅舅传授的经验,牛)....通电测试,12V和3.3V出来了,搞定,开机正常

网友:
这就完了???????

网友A:
楼主用铜丝代替保险吗,不怕下次烧机啊,15.1的三星很少见,是真三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铜丝代替保险吗,不怕下次烧机啊,15.1的三星很少见,是真三星?

syncmaster 15.1 是三星的机器,很老了,但是显示效果非常好

网友:
LZ 建议还是找点保险丝 安全点

网友:
楼主灯泡是多少V多少A的呀!与用铜丝代替的保险串联在一起还是并联在一起呀!!!!

网友:
我一般找不到的时候,就有很细的一要丝代替

网友:
换完后一般打220输入阻值大于200k 无严重短路。上电一般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这些活 都是维修天天干的...........

网友:
  有时候  材料没有  没办法 只能这样搞了

网友:
用铜丝下次不知道烧成什么样子了,还是找个保险好一点!

网友:
呵呵。电源部分还是很好修的

网友B:
哥们,你的万用表2极管档能测出电阻吗?弄错了吧

网友:
“”楼主灯泡是多少V多少A的呀!与用铜丝代替的保险串联在一起还是并联在一起呀!!!! “”

同样存在疑惑     请高手指点

网友C:
灯泡怎么接啊  能上图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灯泡怎么接啊  能上图吗

灯泡应该是跟保险并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哥们,你的万用表2极管档能测出电阻吗?弄错了吧

你的测不出来吗?二极管档本来就是欧姆档吧,只不过多了个蜂鸣器而以。具体情况可以去高级区看看高手师傅们发的贴子,有一些是介绍用二极管挡测电阻的。

网友:
这问题不通电烧保险是秒杀级的东西。

网友:
2极管档是测晶体管正向压降的,不是电阻值,是压降值。蜂鸣档有的是在0-200欧低阻档和2极管档不是一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