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19寸花屏

楼主(2011-09-15):
请各位帮忙,,,谢谢

网友:
问题就不是这样问的,你换驱动板了吗????

网友:
将屏线取出来。拿刀片刮一下。再装回出。基本就搞定了。

网友:
你这问题很深奥 很高难度.我们都表示压力很大..

网友:
上个图来看下怎么花

网友:
问题问得很笼统,不好回答。

网友:
把屏线重插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