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37寸液晶电视求助!

楼主(2011-09-15):
本人刚收了一台松下37寸的等离子液晶电视,开机一两个小时候后画面开始有花屏现象(就像拿相机对着灯光有光晕的效果)

请问大侠门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   拆开看了一下屏排线好像有一根有折断的痕迹,拿表量了一下又没断线(排线一根一根的量)

我是修电脑的   没修过电视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,楼主别亏了

网友:
再说了,等离子和液晶不是同一个东西,你这个是哪样啊

网友A:
等离子液晶电视

开机半个小时是没问题的    两三个小时过后才会出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等离子液晶电视

开机半个小时是没问题的    两三个小时过后才会出现

这种可能是屏模块因温度过高引起的故障,等离子是平板电视,不属于液晶

网友:
没学过等离子,帮不上你

广源电脑医院 -6 严禁灌水

网友B:
不是屏问题,是逻辑板跟驱动板接触不好

网友:
等离子呀   哇!技术好深呀

广源电脑医院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屏问题,是逻辑板跟驱动板接触不好

拆开看了一下屏排线好像有一根有折断的痕迹,拿表量了一下又没断线(排线一根一根的量)

  有可能是屏线出问题吗

网友:
没学过,  感觉好像是 某个 元件温度过高引起的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