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板故障

楼主(2011-09-15):
常坏:保险、高压线圈、C5706 5707
四灯高压板无配件时可去保护,留可用的双灯部分,坏的双灯部份断开电源
双灯接时最好上下各一根,这样不影响亮度。

网友:
请问坏的部分如何断开电源?楼主这种做法实为应付之举,不要做为正常维修方法

网友:
高压板,去保护了更容易坏东西,有时候是灯老化了,最好把灯也换了,有时客户就气就给他按一个两灯的高压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