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来看图修笔记本

楼主(2011-09-15):
小弟菜鸟一个   敢问师傅们请教一下,怎样通过看图来修笔记本,需要注意哪些步骤?

网友:
看图修必须认得主板各个主要芯片的工作原理。至少得至少这芯片干啥用的,给谁供电的。

网友:
我对图也是一知半解,望高手回答

网友:
恩   必须知道要芯片起什么作用的,还有它的管脚定义,就是当管脚定义不正常的时候该怎么查了,怎么来利用图,希望大哥们多指点下小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