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一联想21.6液晶疑是灯管坏

楼主(2011-09-15):
一联想21.6液晶,开机亮一下就灭,隐约能看见图像,拆机量14V和5V正常,外接19寸灯管正常这样能不能确定是原机灯管出问题了,在一个能不能用19的灯管替换,手头上没有21.6的灯管。在线等,望各位老大指点一二!
求助
联想

网友:
估计是为管接头处虚焊了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坏了 19的灯也可以用但是 错开

网友:
就是灯管坏了

网友:
我用一个19液晶的电源板加驱动板测试这个21.6的灯管,仍然是亮一下就灭,不会是带不动吧,灯管快要到了,到时候换下看看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上沿的两根灯管都烧断了,有一点疑惑的是明明是21.6的显示器发的21.6灯管却不够长,短了有2厘米,边角有点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