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N4战神版,不识别网卡,插独立PCI网卡也识别不到。

楼主(2011-09-15):
一块网吧用的盈通AN4主板,NF4芯片组,检测不到板载网卡,插独立PCI网卡也认不到,是不是桥虚焊了???

网友(点评):
这问题先加焊在说

网友:
果断加焊试试

网友:
单桥开焊了,,,

网友:
遇到过类似情况,加焊桥好了。

网友:
    加桥啊!这种问题不加桥?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,果断煮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