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测量南桥的好坏啊?

楼主(2011-09-15):
今天收到一个板子,测量后电压和电阻都正常,可就是不复位,怀疑是南测坏了不知道怎么测量,哪位大虾能指点下,谢谢了!
我这里只有万用表,
示波器
那玩意没用过。
示波器

网友:
USB数据对地植 A14对地植 117对地值 晶振对地值, 别的忘大家补充

网友:
通过电容电阻 USB数据线来判断 有示波器就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