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945主板,通电自动加电,不跑码,无复位

楼主(2011-09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:
诊断卡一闪一闪的。感觉不停的断电加电的过程好像

网友:
在线等思路。高手进

网友:
应该是很简单的

网友:
以前我修过一块945板子  问题一样  最后换的时钟IC

网友A:
可能缺少某个供电

网友:
缺少供电??我是菜鸟级的。能跟我说一下怎么查吗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缺少某个供电

缺少供电??我是菜鸟级的。能跟我说一下怎么查吗???

网友:
换过io还是相同的情况

网友:
把io加焊试试,不行换掉!

网友:
io换过了还是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