麦克风设置问题

楼主(2011-09-15):
  怎么让用麦克说话能让音响发出来。

洛少 -5

网友:
对着话筒大声喊,兄弟你这水贴吧,呵呵

网友:
卧槽...这种都来问的,你注册这个论坛干鸟用啊。

网友:
找到音量控制,在Mic麦克风/高级里面,把麦克风加强前面的勾打上即可,

网友:
你买个K歌的麦克或者是下个K歌软件,在那里面应该可以调出来的

网友:
专业K歌软件是可以搞出来的啊

网友:
在声音属性里,找到播放属性,把MIC项打上勾.(这是本机监听麦克风声音的.)

网友:
是啊,现在很多系统装完默认MIC是关闭的

网友:
这位兄台真有趣,想在家飚歌啊。。自恋啊

网友:
控制面板里面有个声音管理  打开找到麦克风  然后把麦克风调到最大 OK

网友:
7楼方法正确,只不过不需要时要将其静音,否则(针对笔记本)开机啸叫

网友:
有可能是你麦克风插错洞洞了 我晕  一般你插到紫红色的洞里就可以叫出来   而且她的叫声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