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图看得有点晕了!

楼主(2011-09-15):
这我真有点不懂了。这个-slp_s3信号是从南桥来的。那个-pson是怎么被持续拉低的就真不懂了!

网友:
PSON信号被拉低跟SLP_S3没有关系,PSON一般是IO 南桥或专用芯片来的.

网友:
这信号直接到这的! 这是南桥这块。就这几个地方。怎么拉低我真没看懂。-pson信号!

网友:
这是一个保护电路,你最主要要看的是EN信号去到那了那里,主板没开机的时候PSON为高会拉掉EN这个信号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    主要看看那个EN

网友:
关键是en我也追不到去处! en就去了旁边。再整个图纸我都没找到

网友:
技嘉哪个型号图纸??

网友:
主板要开机不是要持续拉低电源pson那个针么!pson这信号是南桥出来的没错。难道是南桥直接把16脚拉低的.

网友:
我发出来你们帮我看看! 密码你们应该都清楚吧 rmadept

GA-P35-S3 V2.0.pdf

网友:
是有点晕,俺也看得不太清楚啊

网友:
这个电路跟开机没有多大关系 个人理解

网友A:
楼主的这图不是用来产生PSON的,而是说明如何通过PSON和SLPS3来产生EN这个信号的。

这个EN是哪部分的使能信号楼主要弄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这图不是用来产生PSON的,而是说明如何通过PSON和SLPS3来产生EN这个信号的。

这个EN是哪部分的使能 ...

同意楼上 说的很清楚

网友:
等 待高手,等 待结果……顶一下有助于提高贴子亮度……

网友:
EN去哪里了应该控制他的

网友:
偶有点晕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