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丢失文件、蓝屏、求高手指点!

楼主(2011-09-15):
    刚装了不到五天的机器、前两天玩的没问题、第三天出现系统丢失文件、然后就开始装系统、装系统出现蓝屏{纯净版的系统故障依旧}。
    开始怀疑内存、换了内存、故障依旧、换了硬盘、故障依旧。求高手指点!

网友:
传说中的硬件不兼容?

网友:
要是我  我会先换内存 再换主板

网友A:
你那主板是amd的机器还是intel的机器,如果是amd的机器建议换块cpu试试看,还有就是考虑单桥是不是空焊。

那可是新的电脑啊 单桥不可能空焊把!
非常同意 估计是内存控制器出问题了

网友:
把容易换的都一个个换掉试下,内存嫌疑最大,你也换过了,那你换换电源试下啊

网友:
内存-硬盘-cpu-主板,按这个顺序挨个件测测吧

网友:
代换法  一个个应该也出来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主板是amd的机器还是intel的机器,如果是amd的机器建议换块cpu试试看,还有就是考虑单桥是不是空焊。

INTEL的板!不是单桥、新机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曾经遇上过,AMDX4 630+DDR1333+785G的板子,老蓝屏。后来查出来是装机的人没把线接好,哪根线也没注意,反 ...

你牛、你基本上是把所有的状况说对了、就是这个现象、我也是怀疑硬盘和主板的兼容性!

网友:
换主板试试

网友:
你内存硬盘都换了,如果不是驱动那最好换下电源。   电源不合格也经常蓝屏的

网友:
我也觉得内存的嫌疑大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