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24的检测,求指教

楼主(2011-09-15):
本人电脑CPU无供电电压,经检查怀疑是VTT电压没有。按论坛查来的VTT供电由一个MOS管提供,特征是S级有很粗的供电线连接到CPU插座下面(感谢墨星)。很快就在IDE接口旁发现了一个符合特征的9T15GH。背板跟主板芯片的供电相通并且电压为1.540V,S级14.4mV,G级116mV。查线路,S级和G级分别进到同一个8脚电阻的不同脚上,电阻上标102(应该没看反)。该电阻旁边就是传说中的LM324M,还有几个S72、W04 56、贴片小电阻电容等。
从102正着看的方向看线路,G级进入了上面中间靠右的脚,S级进入上面中间靠左的脚。测量了该电阻靠中间上下两对脚,电阻值均为0.996KΩ,跟标称符合。G级对面的脚连接LM324M的1脚,S级对面的脚连接LM324M的2脚。
  ┌┬─┐ ┌──┐
  三│┌┴─┴┐┌┴┐
   ││W04   ││R4│    W04的G级电压13.9mV。
   │└─┬─┘└┬┘
   │  │┌─┐14.3mV
   │  ├┤R3├5.14V
   │  │└─┘
3.42V └┐ │   S   G←──9T15GH的G与S级
┌┴┐┌┴─┴┐┌┴┴──┴┴┐
│R2││  S72  ││电阻102   │    S72的G级电压5.14V
└┬┘└─┬─┘└┬┬──┬┬┘
 └┬──┴───┐├┤├┤
 ┌┴┐┌┴┴┴┴┴┴──┴┐
 │R1││ LM324M      '│
 └┬┘└┬┬┬┬┬┬──┬┘
  三
R1=122,R2=222,R3=822,R4=810。以上四个电阻值为颗粒上的标识,不是测量值。

LM324M测量结果:
1 OUTPUT1=148mV
2 INPUT1-=2mV
3 INPUT1+=14.5mV
4 V+ =12.19V

如果需要产生VTT电压,9T15GH的G级应该有0.5-1.5V的电压才能使得其D和S级导通。现在只有116mV,说明LM324M的1脚(OUTPUT1)没有正常输出。是因为3脚的电压太低吗?除了芯片损坏,还有什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?外围电路如图所示,我不会分析那几个零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,所以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常工作了。请各位老师赐教。

网友:
修正:R4=10B   看反了,实在太像了。

自己一个人想了一下午,分析如下:
R4只有14.3mV电压,使得W04不导通,也就使得S72的G级脚不能接地,同时R3的5.14V电压存在,使得S72的D级和S级导通了,这样LM324M的3脚就被接地了。也就没有1脚的输出→没有9T15GH的输出→没有VTT→没有VID电压→没有Vcore电压→没有启动系统……

R4的另外一头会连着什么东西?线路跑到IDE插槽下面去了,实在看不到。谁能给点提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