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

楼主(2011-09-15):
接了一款宏基19的显示器,一开始是亮一下就灭,改完高压后,又是同样的问题,量下电压原来是个哦驱动板供电不稳定,空载时是5.1V,一接上信号线一会就变成4.9V ,屏变黑了》不明白怎么了,请大虾知道下啊 谢谢了

网友:
换个通用驱动板撒

网友:
你说的空载时是5.1V,一接上信号线一会就变成4.9V,我想这倒不是什么问题,亮一下就灭这时候看看你的开关上的灯还是不是亮的,如要还是亮的那就可能不是驱动板问题,有可能是你的电源板有问题,你换高压板当然没用啦,我测量一下你的电源板的两组输出电压是不是稳定了,不稳定肯定就是它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谢谢高手支招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