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2100 待机北桥发烫·····

楼主(2011-09-15):
康柏2100  待机北桥发烫····待机电压0.21,能通电··点亮机子····如果把19V电源关在,马上插上电源,在开待机电压0.5,不能通电了,等1分钟在打开0.21了,北桥还是发烫,通电,有能点亮··

网友:
查下 待机电压是不是导通到了  北桥供电电压上

网友: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··我把待机3V断开,3V输出有个保险电阻·然了通电。晕哦··3V都没有了···然后把电阻上去··呵呵··待机电压变0.01了··通电··电流跑到0.5··不对··没有跑马··按了下南桥··电流跳变了,于是上BGA,··然后插上电源··待机电流0.01···通电·] 康柏LOGO 出来了··于是反复测试··正常···我也不知道那里原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