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15不开机

楼主(2011-09-15):
请问有没有高手帮我解决一下HP 515开机没有显示,大小写个灯闪5下,是什么问题呀
不开机

网友:
先排除是屏还是主板

网友:
AMD的CPU 吧
,,,

网友:
哥 请用原装适配器 ……

网友:
请楼主说明机器是什么芯片组,电流到多少,有没有跳变。
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U 坏的比较多!

网友:
刷个BIOS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