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假负载,主板自带的诊断卡显 ff,上U就不跑,什么 ...
主板上假负载,主板自带的诊断卡显 ff,上U就不跑,什么原因

楼主(2011-09-15):
主板上假负载,主板自带的诊断卡显 ff,上U就不跑码,啥也不显示,什么原因。
不显示

网友:
u的供电电压查过,没问题

网友:
上假负载的时候复位灯是亮的,上u 时,复位灯无反应

网友:
查供电 正常吗

网友:
按时序先把供电测一遍

网友:
拿图拿真相

网友:
先检查供电再说

网友:
上假负载的时候供电正常,上U的时候没测。明天再说。

网友:
如电压正常刷下BIOS

网友:
换U试试,刷下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