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一体版5V或12V不用怎么处理空载效果比较好

楼主(2011-09-15):
显示器一体版电源输出的5V或12V不用怎么处理空载效果比较好

网友:
好好的板子,为什么不用,请说具体点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改装电源板,有用不上的5V或者是12V啊?

网友:
可不可以接个460K的电阻后直接接地?

网友:
改板有些驱动板只需12V的,那5v没用就会空载引起保护。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处理空载效果最佳

网友:
把5V电路拆了

网友:
一 最简单的方法是断开5v负载 取下5v支路上其中一只滤波电解电容 在原电容空出的位置上接入一只100欧/2w电阻 如果12v偏低再加一只同样电阻并联 二 彻底一些的方法 取下5v二极管电解电容滤波电感等废弃元件 在原12v输出端与原5v输出端接入一只47k可调电阻 由小至大调整使12v端电压等于或略低于12v即可 然后以相同阻值固定电阻替下可调电阻即可

网友(点评):
哇,高明。方法一我看懂了,是伪造一个负载,可为何会让12V偏低呢?方法2,不明白,望解惑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