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DC主板北桥虚焊

楼主(2011-09-15):
以前没做过电脑方面的BGA值锡,修过手机主板上的BGA,华硕A8DC主板北桥虚焊,屏不亮开机到华硕的音乐反复重启,在百度上搜有人说这个故障像是北桥的问题,拆开一看没有钢网,在网上订了一套万能钢网,质量很一般,不过还能用,商家说要用锡珠,买回来不会用锡珠,后来还是用锡浆比较顺手,值这么大块的还是第一次,所以把风枪头拔了,还挺顺利用风枪吹到主板上了,现在用着还行,就是不知道用锡浆的熔点会不会比锡珠的熔点低,是不是还容易虚焊,本人想转到电脑这行来,请多指教

网友:
用一把风枪搞定北桥 已经是高手了

网友:
楼主那里买的锡桨,那东西好像要冷冻保存吧

网友:
没用过锡浆,我都用锡珠

网友:
锡膏LZ能搞到不简单 那东西不单卖的呀,锡膏和锡球是一样的,2者曲线是一样的

网友:
行嘛,高手啊,看见过别人值得桥,自己没值过,看上去不难

网友(2011-10-29):
高手啊,这样也能弄

网友(2012-11-24):
我只想问 下这个北桥是什么型号,,是MCP67MD-A2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