鼠标是usb接口的 怎么有时失效呢

楼主(2011-09-15):
鼠标是usb接口的 接电脑上用正常 但有时就自动用不起鼠标了 需要重新插拔才又可以用 最近光出现这个现象 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请高手指教 谢谢

网友:
检查主板USP口是否正常,再就是鼠标

网友:
鼠标质量不好

网友:
先更换鼠标,再看看是不是U口虚焊。

网友:
多数是鼠标的问题!

网友:
一般认为是南桥的问题,建议先更换io,不行的话就更换南桥

网友:
换个鼠标试试看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