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上网本用设配器不开机

楼主(2011-09-15):
华硕上网本,用电池一切正常,用可调电源也没问题,但用设配器不开机,换了几个设配器都不行设配器在其他机器上是好的,用设配器时,一按开机键3 5V就美了,然后就是电源灯一亮一灭,3 5V也和电源灯同步,时有时无。请问高手们,这是什么问题。实在郁闷

网友:
查查适配器的供电电路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完全导通吧

网友:
  楼主没有说你的电流表能不能正常开机呢?

网友:
有可能是系统供电芯片不稳定,工作电流变大导致的,用可调电源电流大,所以没问题,用适配器电流小就会有出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