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大家怎么拆主板的PS/2 USB 口 风枪还是烙铁

楼主(2011-09-15):
今天下午拆了一会没拆下,手烫的不行,我用风枪拆吹了一会没动静! 大家都用什么拆?

网友(点评):
先用锡枪把大固定点的锡绝大部分吸走,再用风枪转着吹,多试试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当然用风枪了,容易搞定

网友:
先用烙铁加吸锡器吸一次再用风枪最保险

网友:
我是加上焊油,加点锡,风枪400度,风力1级, 10秒就下来了。

网友:
风枪加镊子就OK了

网友:
用风枪拆  在板子上刷上焊膏 大概吹3到5分钟就下来了

网友(点评):
佩服,3-5分钟,板子都快变形了吧

网友:
我都是用锡炉,忘里一放,几秒钟就掉了。紧接着再把好的座子直接安装上。拿出来后焊点光滑整洁,跟原装的一样。最后用酒精擦掉焊油。

网友:
疯抢加吸锡器    就可以搞定

网友:
烙铁吸锡器  固定作用的焊点去点 然后风枪 很容易

网友:
加上焊油,风枪400度,风力3级

网友:
用锡炉是正宗办法,不过又要投资一笔钱了,我拆那些东西也是烫手,早晚要弄个锡炉,效率高多了。

网友:
锡炉阿~  比较快把。

网友:
把风嘴去掉,那样不用转,也可以取下来的

网友:
先用吸焊锡器把固定脚焊锡吸下来,再用风枪吹,用镊子拔。

网友:
锡炉开一次也挺费劲吧。。没用过这个,,,
我都是烙铁吸锡器,后用风枪吹得

网友:
这个我有办法,用风枪吹,再拿一把捏子,等锡全部融化了地接夹下一样,就可以了,装的时候也是一样,直接装。

网友:
用风枪和镊子就能搞点了!

网友:
无他,多拆就好

网友(2011-11-18):
当然用风枪了,容易搞定

网友:
楼上都说完了,呵呵,怎么好办怎么办。

网友:
用土炮不较好 取得还非常完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