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硬件设备管理器,端口(com 和lpt)这一项,不见了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1-09-15):
联想台式机,在硬件设备管理器,端口(com 和lpt),不见了,开始,以为是驱动文件损坏,从官网下载主板驱动,重新安装一下,依旧没有出现,(注原来电脑是有这项的);然后用ghost安装盘,将电脑重新安装了一下系统,依旧没有出现。进入BIOS中,查看没有专门屏蔽com和lpt端口这一项的。重新载入缺省设置,进入系统,问题依旧。。。不知哪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,请指点。。。

网友:
能查的 你都查了  能做的的你都做了    剩下的只有换板了   (*^__^*) 嘻嘻……

网友:
该做的都做了,那就没有法了,只有换板了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,难道只能换主板吗

网友:
是呀,难道非得换主板,请问能不能有好一点建议,给我呢?再次请各位提点好的建议。。。。。
如果是板的问题,修的话,应该如何下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