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16S 刷BIOS的问题,都要疯了,,,,,

楼主(2011-09-15):
几天前接到客户的一个HP 4416S  的本本,,上电池能触发,但是几秒掉电,插上电源不能触发,按开关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,感觉HP这本本BIOS老是出问题,因为买的电流表,还没到,就不知道电流跳变,也没诊断卡,不知道什么问题就到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,然后吹下BIOS 准备刷的时候,想了一下,把电池取下,放下电,能不能解决,当放电后,我又去触发,啊,这次能触发不掉电了,能显示出HP的标志了,满心欢喜的,把本本的壳子装完之后,想着,就那么简单,150大洋,就能进口袋了,高兴啊,哪知道装完壳子,在点触发开关,FUCK,没反应,晕,没办法,只有乖乖的刷BIOS了,从论坛上下了一个,正准备刷,TMD 出现ID器件不匹配,FUCK,,,,难道BIOS有问题,刷了几次,问题依旧,但是有时候能刷,但是在最后一步效验BIOS的时候,TMD出错了,没办法,怀疑可能是BIOS芯片损坏,只有在网上买了一个同样型号的SST25VF016B的BIOS芯片,
今天收到芯片后,刷上4416S BIOS 的程序,很成功,没什么问题,也没出现器件ID不匹配,但是在装上BIOS芯片后,FUCK居然不触发了,,,,这就有点怪了,,,这次的BIOS芯片应该绝对没问题,但是为什么会不触发了,之前是可以触发的啊,但是会掉电,现在触发都触发不了,,,,见鬼了,那位高手能帮助我这个菜鸟啊,,,谢谢了,

网友:
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  以前碰到过一次是HP v3000  故障一样   最后换的EC

网友:
关于HP刷BIOS  ID问题论坛有前辈有精华贴可以参考
关于换BIOS后不触发的问题,只想说一点:你的稳压电源是不是到了,用它来试的?建议用原配电源

网友A:
刀哥,,,,你说的4416S刷BIOS ID器件不匹配,的问题,我在论坛上搜索,没有前辈们讨论啊,,,我是用的HP4416S 的原装电源啊,,,但是还是不触发,,,,

网友(点评):
在这呢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24417-1-1.html

网友:
  个人观点 这个不一定是BIOS得问题  也有可能是RTC电路问题  主要查南桥RTC电路   因为楼主放电后能触发 一方面可能是BIOS但另一方面跟RTC电路关系也很大  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刀哥,,,,你说的4416S刷BIOS ID器件不匹配,的问题,我在论坛上搜索,没有前辈们讨论啊,,,我是用的HP ...

你查看精华贴 有一贴就是关于刷BI0S后ID号报错的 标题忘了 你搜HP BI0s

网友:
先软后硬楼主先后顺序有条理,,不过个人认为放电可以触发不一定就是BIOS程序出错所导致的,,最好看下电流跑多少掉下来比较好判断故障区域

网友:
刀哥,还是没找到啊,,你就直接把网址发来下嘛,,,,,

网友(点评):
我也要找的,不是我的贴子,我也是一个印象有这么个玩意而已

网友(点评):
在这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24417-1-1.html

网友:
刀哥,直接给我网址算了,我搜索了,还是没搜索到,,谢谢

网友:
呵呵楼主很是苦恼啊。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 程序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刀哥,,,,你说的4416S刷BIOS ID器件不匹配,的问题,我在论坛上搜索,没有前辈们讨论啊,,,我是用的HP ...

那个芯片蛮多座子刷不了!!!!   你还是用原来的芯片 飞线刷

网友:
呵呵,问题解决了,还是BIOS程序问题,,鄙视那些上传假的HP4416S BIOS程序的人,,害我头痛啊。干BIOS 干EC,干南桥,还好,,,有漫天飞这个兄弟,上传了一个HP4416S  真的BIOS程序,,让我刷亮了,,激动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谢谢了,,,

网友:
还要谢谢,刀哥。。。呵呵。。昨天晚上那么晚了还给我找 帖子,让我解决问题,,谢谢了,,,,嘻嘻,还要感谢各位给我帖子留言帮我解决问题的哥们些,,,呵呵。。

网友:
这个本的BIOS就是容易坏

网友:
测一下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我有一个 4411S的应该也是BIOS坏。电流上到0.8左右就不动了。可惜没刷过,一直刷不成功

网友:
刷BIOS有这么难吗?

网友:
刷BIOS不难啊,就是怕那些上传假的BIOS程序为了赚分的那些人,才是最可恨的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