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问题我不想问,可是太困惑了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9-15):
哎,都怪高中老师死的早,没有把物理交好。。。。

一个问题
电池 有正负极对吧  电流从正极经用电器流向负极   正极负极线路都有电。构成回路。
可是家用交流的  从火线  经用电器 到零线  为什么0线却没有电呢,这样了爱说 岂不是不能构成回路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还是敢上去问你的高中老师吧,不答。

网友A:
这样都不懂  真是晕   假如把比喻成直流的话  (仅仅是比喻啊)那么零线就相当于电池的负极  而电池的电全部都加在了用电器上面了    明白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都不懂  真是晕   假如把比喻成直流的话  (仅仅是比喻啊)那么零线就相当于电池的负极  而电池的电全部 ...

你做个实验去吧,你用电池接一个小灯泡,灯泡亮了以后,无论你测量哪一段电路,都是有电的。。。。
但是家里的电灯,一边接火线,一边接零线,既然零线的电压是0,就是没有电流啊。。。。
但是灯泡亮时要你去摸灯泡接0线的电线,估计没人敢去,因为肯定有电,所以就矛盾了!
那就是流向问题了吧,火线流向0线,一个回路电流大小一样你要承认吧,那什么导致0线电压是0?

网友:
大哥  我都是说了   我那是比喻   我们的市电是交流的好不  是一个正旋波的
   我们说他有没有电压  是相对的来说的     就你说的实验  你一边测电池的负极   一边测于负极近的导线  你看有没有电压啊

网友:
因为电池是直流电,家用电视交流?

网友:
说不明白,但是知道,如果负极断了,2边都有电

网友:
无话可说!

网友:
好想交流电没有正伏极之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