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算出Q34的控制级电压

楼主(2011-09-15):
如果DC输入是20V如何算出Q34的G级控制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图没截完整,你的图只能分析出G等于输入电压

网友:
G极电压是R251与R143分压后的电压。你没有看到R251只有1K吗?而R143就200K。

网友:
先提条件是DISCHADEG这个信号条件满足了,管子导通对地才产生分压,不然就是输入电压。

网友:
这个算什么啊 一般1V以上 就可以最多5v 都可以的! 不信你试试! 一般高电平都能控制 输出多少你自己;量 由低到高的给  这个何必搞那么复炸?

网友:
电子计算还是相当复杂的,再说就是你算得非常准确了也与实际有误差的,因为这里存在很多的“可变”因素。维修人员用电压表说话,若是设计者那就得努力了,不过最后还得经过“调试”这一过程。

网友:
P沟道MOS管导通必须的是G极电压低于S极电压,GS电压差大于导通的门槛电压。一般中功率的MOS管导通电压在4V以上。所以依此可以算出Q34电压在16V以下。正常工作应该在6-9V的样子好像。

网友:
你这个图看不清楚很多地方,如果Q51的C级接地的话,当Q51导通的时候,R143和R145就对Q34的G级分压,公式20V/(R143+R145)*R145,算出来的就是Q34的G级电压了。

网友:
总的来讲,P勾到的导通条件就是G级电压要小于S级,N勾到相反

网友:
这个图说明个意思,就是这个场管事p沟道的,低电平导通,算多少v导通没这个必要。图也不全,有个办法,可查这个场管的pdf文档,看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