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一下是主板问题还是CPU

楼主(2011-09-15):
蓝屏后重启不了,主板电源灯不亮,CPU风扇转
打开机箱插拔内存也没用
测主板上有些CPU周围电源没电,对地电阻没上CPU:约100多欧,上CPU只有3欧(P4506 CPU)
换另一块主板,能正常用,但CPU风扇转速高,呼呼呼,比原来的响大声多了
因为手上没CPU代换,是不是CPU有问题?
电源灯不亮

网友:
什么问题,知己七八糟的

网友:
主板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下管对地阻值是正常的,不上CPU对地阻值100多,上CPU对地阻值3为正常的!
查看有没有复位,若有复位,一般情况下主板供电基本正常,考虑BIOS和桥;
若没复位,查主板供电,一般先内存,后桥,再CPU!
祝你好运!

网友:
和我的情况一样,电脑店的“砖家”说主板和cpu都坏了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供电问题

网友:
肯定板子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