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图中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1-09-16):
各位大侠,今天在看精英945GZT-M的电路图中,有个信号英文名称是“UGND”请问,这个是什么意思?没有猜错的话,应该是地,但,在我的记忆中,地用英文GND表示。若这个是地,那么,它是什么地?和GND有区别吗 ?

网友:
U=集成IC
GND=地
UGND=集成IC的地

我个人理解

网友:
不太清楚,不过应该是地没错!

网友:
没研究过。应该是二楼说的那么回事吧

网友:
这一般没有什么意思。。只是有些厂家的定义。。

网友:
二楼正解!

网友:
      谢谢各位大侠。我明白了,这个英文是一个地。只不过和常见的GND分开的。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,为了避免电路信号干扰而设置的,因为今天我在看图纸的时候,看到了I/OGND,才想起,PCB中会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之分。而主板中一定也会有这种区分,以防信号干扰。
      再次谢谢各位大侠!

网友:
开始我只知道开关电源有热地和冷地之分,看到这个符号我还真没有反应过来

网友:
应该是二楼说的意思

网友:
又学习了新知识,朋友们一起努力吧。

网友:
都是厂家定义出来的,正确理解都是地,可能为了区分到底是哪个的地。

网友:
U--是英文单元的意思  ugnd就是单元地  就是这一部分地的意思

网友:
又长见识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