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关于刘坚强视频第38讲

楼主(2011-09-16):
不好意思,最近学修主板,看刘坚强视频,第38讲1分10秒部分讲那个EMI电路中的一个电阻的作用,他说是限流,可是那个电阻是并联到电路的也不是可变电阻,怎么会限流呢?误人子弟?
地址我没有权限粘贴,可以去优酷搜索 “刘坚强 038”

网友A:
是那个680K欧姆的电阻?  直接连接火线和零线了 ,是什么电阻?

网友B:
电阻并联不就是分流吗?分流不就可以限制另一路的电流输出了...我是这样理解的....

网友:
电阻并联就是分流!!

网友:
串联分压,并联分流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那个680K欧姆的电阻?  直接连接火线和零线了 ,是什么电阻?

不知道啊,反正是火线和零线直接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阻并联不就是分流吗?分流不就可以限制另一路的电流输出了...我是这样理解的....

分流和限流的定义是有区别的

网友:
先不要说人家的对错。你找找其它主板差不多的电路。看是不是一样的。如果是一样的。很明显。你就是错的。刚开始学电子。的确有很多电路想不通的。但如果你细细多想想。就会发现。设计这电路的简直不是人。是神。这样的电路都想想得出来。。。呵呵呵。。我也刚开始学。一直都在感叹人昨能想出这么神的电路出来。。

网友:
看看这个电阻的下级电路是什么样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