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8150P 进系统装系统掉电重启,CPU供电问题请教!

楼主(2011-09-16):
HP 8150P 客户说装系统重启,排除了可换配件后拆机发现CPU电感下方的电容以前烧焦过,人家刮开烧焦地方加上4个小电容(如图)
我加过3个电容上去也不行,还是进系统掉电重启(进PE正常,进PE   CPU电流应该不大 所以不掉电)
是不是容量还是不够?
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,小弟指教了!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HP的本本这样。。。。。一进系统就掉电。。。进PE没事。。。

实在是找不出问题来。现在一直主起。。我的是PV3000系列的

网友:
建议把主板先清理一下,看看

网友:
主板的黑色的地方可能是导电的,清理干净后把原件补上。

网友:
找张电路图看看

网友:
电容这里只是滤波使其电压平稳,我觉得可以看看电源芯片和上下管反馈

网友:
看看 温控 和散热

网友:
不要进系统看下会不会自动重起,跟这里没多大关系的.

网友:
重点检查一下散热,特别是显卡CPU什么的,有没有接触到散热片上

网友:
另外,检查一下,导热铜管导热不导热

网友:
搞好了`````是CPU 旁的330电容问题,换了就不掉了